咨询一个APM的OSD问题

楼主(2015-04-13):
OSD里面显示哪些参数是否可以通过APM来修改呀?现在的参数太多了。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答下呢

网友:
不能通过apm修改,有专门的软件的

网友A:
usb 轉換器 加軟件

网友:
必須用OSD的燒錄器跟軟件來修改

网友:
都可以改 但是不是用APM改

网友B:
有专用的调软件   界面什么都能改   需要买个ftdl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调软件   界面什么都能改   需要买个ftdl连接电脑

多谢 我去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轉換器 加軟件

已经有了转接线和烧录器,也下载了软件,软件的外观和你发的这个一样。但是刷的时候报错“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 我和你碰到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和你碰到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了转接线和烧录器,也下载了软件,软件的外观和你发的这个一样。但是刷的时候报错“failed to talk ...

連線問題 通信沒成功 腳pin 有正確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