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设置请教

楼主(2015-04-13):
新手问一下遥控器里“左右舵角调整”如果把油门的H100%调到H150%会有什么效果(马达出力加大?耗电?)

网友:
不会,只会增加舵量的意思是,很小的摇杆摆动达到更大的执行效果。

原先要摇杆推到底才是最大油门,现在可能推到75%就最大油门了。再大,电调也不会理你

网友A:
如果电调油门行程再校正一下,你这个设置就跟没设置一样了。

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调油门行程再校正一下,你这个设置就跟没设置一样了。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