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海王180  V2电调是不是有以下问题???

楼主(2015-04-13):
好盈海王180  V2电调是不是有以下问题???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180A,瞬时电流360A;
电源输入:6-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或2-6节锂电池组;
BEC输出:6V/3A(开关电源模式);
支持马达类型:无感无刷;
水冷管外径: 5mm;
体积:72mm(长)*68mm(宽)*34mm(高);
重量: 165g(含引线重量) ;

有断电现象 油门回最低位再推油门就没有了??

楼主:
没人用过吗?没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用过吗?没人知道吗?

能说详细点?

网友:
听别的模友说有这现象 但我在双发cat 上用没出现过

楼主:
就是说好盈海王180  V2电调是不是的有断电现象 油门回最低位,再推油门就没有反应了。是不是有这种现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好盈海王180  V2电调是不是的有断电现象 油门回最低位,再推油门就没有 ...

还是不够详细,不知道你如何配合其他使用,我所知的可以回答你的是:
当电压保护触发后的3秒内,油门没有响应没有输出,3秒后低功率输出。但同拉低油门没有关系。
我用过的好赢电调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包含这个型号和其他一些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够详细,不知道你如何配合其他使用,我所知的可以回答你的是:
当电压保护触发后的3秒内,油门没 ...

就是这个型号听说过,别的没听说过。

网友B:
180A用过N年无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A用过N年无恙。

是V2哦,不是V3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V2哦,不是V3哦。

V3刚出不久,不可能N年吧。
厂家不可能出像你说那样的电调的,那还会有人买吗?
有时候“听说”是不可信的,你的情况可能电调有故障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刚出不久,不可能N年吧。
厂家不可能出像你说那样的电调的,那还会有人买吗?
有时候“听说”是不可 ...

哦,谢谢一直关注,解答。

网友:
返厂  好赢的售后还是听好的

网友C:
你船里有用防打火插头么?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C:
你船里有用防打火插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