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颵的977

楼主(2015-04-13):
3叶的977鸡鸡有点颵,负荷大了发热厉害,升力也大了,惯性也大了,不好控,电池两下就完蛋

网友A:
好看!怎么改?

网友B:
请教.我的977怎么锁不住尾.偏左.微调右.就偏右.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呢.谢谢

网友C:
哈哈,按照伟力V931小松鼠的意思,楼主用3叶大桨要配8.5mm空心杯做尾电机才最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怎么改?

如果你同时有这两个鸡鸡就知道了。这两个鸡鸡除了机壳上的配件不一样,其它的配件都是通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像真 不错

远看还行,近看太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977怎么锁不住尾.偏左.微调右.就偏右.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机呢.谢谢

换了个48mm的漂虫桨就好点了,电机是原来的,锁尾没931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按照伟力V931小松鼠的意思,楼主用3叶大桨要配8.5mm空心杯做尾电机才最好哦

这样就一级棒了,不过没找到8.5mm的尾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就一级棒了,不过没找到8.5mm的尾座

这是伟力V911-2的机架,如果楼主真要换8.5mm尾电机的话,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动动刀,削一削,很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伟力V911-2的机架,如果楼主真要换8.5mm尾电机的话,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动动刀,削一削 ...

嗯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伟力V911-2的机架,如果楼主真要换8.5mm尾电机的话,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动动刀,削一削 ...

,不过这样改好像有点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