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不上

楼主(2015-04-13):
之前用的CC3D 不知道怎么回事,起飞后就一直后退,推全杆会稍微有一点用~请无视重心这些小白问题~因为一直都这样飞的~~
后来换了个MINI的CC3D,同样的地面站,硬是连接不起来,本以为要不就是飞控问题 要不就是USB线的问题,结果拿到朋友家一插,没坏,
都能连接上~但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就会显示 这样,就是RX没信号,TX要不24 要不48.....而且装好后插电池,电调是不自检的~

求高手解决吖!!!!已经两个礼拜没玩了~~~

网友A:
插上 连接 拔下来 插上 连接拔下来 连接不上?拔下来 去NMD 扔了 HA HA 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 连接 拔下来 插上 连接拔下来 连接不上?拔下来 去NMD 扔了 HA HA HA

...........应该不管线的问题~~在朋友那边可以用的线 在我电脑上就用不了·~

网友:
如果是手提电脑可能是usb电压不足

网友B:
跟我完全一样,电脑问题,我重做系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完全一样,电脑问题,我重做系统,解决

也是插电池上去 电调也不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插电池上去 电调也不自检?

这倒不是

网友C:
这个情况是STM单片机的驱动没有装上,只安装了虚拟串口驱动,查看一下电脑硬件管理器里有没有未知设备或问题设备(感叹号,问号,叉叉)。我的CC3D在我台式电脑X64系统完全不能识别,我都是拿一个古董笔记本装个XP来做地面站。正版WIN7 X64系统就完全可用,因为GHOST版 WIN7 X64在封装时通常会做一下精简,会把不必要的驱动删除,其中就包括ARDUINO和STM单片机的驱动

网友D:
之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烦人。解决就是: 进入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与打印机, 找到CopterController删掉; 重新连接CC3D试试。 如果这时还不行,进入设备管理器,找到CopterController,删除这个设备并删除驱动文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在Program../Openpliot/driver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烦人。解决就是: 进入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与打印机, 找到CopterCon ...

电脑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管线的问题~~在朋友那边可以用的线 在我电脑上就用不了·~

是把CC3D扔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是STM单片机的驱动没有装上,只安装了虚拟串口驱动,查看一下电脑硬件管理器里有没有未知设备或问 ...

好的 谢谢 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烦人。解决就是: 进入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与打印机, 找到CopterCon ...

好的 谢谢 回去试下

网友E:
你点了HITL的开始吧,遇到这个情况,只有重装软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点了HITL的开始吧,遇到这个情况,只有重装软件好了。

各个版本的软件都试过了~结果杠杠的不行~

网友F:
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电脑认出的是什么设备?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电脑认出的是什么设备?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什么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烦人。解决就是: 进入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与打印机, 找到CopterCon ...

呃~不行~里面没这个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不行~里面没这个设备~

那你先把CC3D接上然后再到控制面板里面去删。必须这样做,只从设备管理器删除重新安装驱动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先把CC3D接上然后再到控制面板里面去删。必须这样做,只从设备管理器删除重新安装驱动是没用的。

呃...我这个插上也没这个设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我这个插上也没这个设备的~~

那试一下”程序与功能“,在右上角的搜索里输入"openpliot”,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驱动的项,然后删除。请确认一下之前的coptercontroller驱动已经安装了,也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未知设备或copter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试一下”程序与功能“,在右上角的搜索里输入"openpliot”,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驱动的项,然后删除。请确 ...

Openpilot 这个有 已经卸载 然后重新装了地面站,coptercontroller这个驱动一直都没有的~管理器里也没有未知的硬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Openpilot 这个有 已经卸载 然后重新装了地面站,coptercontroller这个驱动一直都没有的~管理器里也没有 ...

那这个真的怪了,因为你说CC3D在其它电脑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和我一样!是飞控要重新刷BOOT,否则无法复活!
我的就是重刷BOOT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我一样!是飞控要重新刷BOOT,否则无法复活!
我的就是重刷BOOT就完事!

确实~之前插上去没反应的~在朋友的电脑刷了一次后~就可以用了~
但是 在我电脑上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真的怪了,因为你说CC3D在其它电脑上是没问题的

哎~好纠结~我估计旧版的是陀螺仪坏了~到时候直接换掉陀螺仪~

网友H:
电脑配置问题吧,我的电脑配置就不高,开多几个程序,再使用CC3D,就连接不上,不论多久等待,或者连接后,再断开,又连接不上,但是如果不开其他的软件程序,百试百灵,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配置问题吧,我的电脑配置就不高,开多几个程序,再使用CC3D,就连接不上,不论多久等待,或者连接后, ...

不可能是配置低的问题~~~两天今年配的主机~一台4.5K 一台3.5K~这个价位的主机 都不错了~

网友I:
我的也无缘无故连不上了,插线没有叮咚的声音,插另一个cc3d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无缘无故连不上了,插线没有叮咚的声音,插另一个cc3d就正常。

有解决了么~兄弟·~~~好麻烦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了么~兄弟·~~~好麻烦吖~~~

没有,扔了

网友J(2015-05-31):
楼主!我的mini CC3D 也是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你弄好了吗?!怎么连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的mini CC3D 也是同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你弄好了吗?!怎么连接上呢?!

换几条数据线试试,再者就是进去地面站,点击设置,先别勾选清楚数据的选项,让后升级固件,这个时候再插usb,多试几次实在不行了就得勾选清楚数据了,,我一次是换了三根数据线连接上,一次是清楚数据后连接上的

网友:
对对,后来我就是换了数据线就好了!哈哈!

网友:
去下14.xx板本軟件試試

网友(2015-08-16):
重启电脑解决,而且UPGRAND 一次以后再也没出现不认的问题,之前插了也不认。。折腾死了

网友K(2015-11-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问题是第一次连接后因无法与遥控器相连接推到重来。在次连接时就无法连接TX、RX信号条无显示,怀疑信号线与接触问题。重复三次后依然没有响应。不知哪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问题是第一次连接后因无法与遥控器相连接推到重来。在次连接时就无法连接TX、RX信号条无 ...

插上USB,com口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插上USB,com口能识别吗?

呃...好早的帖子了~现在都换了EMAX的SKYLINE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好早的帖子了~现在都换了EMAX的SKYLINE32....

是啊,楼上大哥给挖出来的,就顺便回了

网友M:
我也弄了好几天这破CC3D 也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N(2016-03-18):
更新固件看看

网友O:
我也試過同一台電腦,自己幾個cc3d都能連上沒問題,就是朋友那個總是連不上,但他用另外一個朋友的電腦就能連上

网友P:
重新刷固件试试。方法是,点到fireware,不接USB点固件升级,按照提示在20秒内插上USB。如果升级失败,重复操作。如果还不行,去到导航页第一页,点Upgrade后再接USB。

网友P:
马丹,没看到是坟。。。

网友Q:
高手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马丹,没看到是坟。。。
F3都上了好久了...当时用CC3D的时候 老感觉 起飞一分钟后 这飞控就延迟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