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vb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双DSMX,22ms,bec是6v,延时太严重,麻烦老鸟帮看看哪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换个BEC,或用2S直驱重新对频试试。正常对频后卫星灯应该常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BEC,或用2S直驱重新对频试试。正常对频后卫星灯应该常亮啊

打舵才出现灭灯

网友:
bec電流供電不足...跟dsm無關~
換bec或外掛電容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B:
卫星的灯在闪烁,卫星工作不正常,你重新开机,保证BEC供电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的灯在闪烁,卫星工作不正常,你重新开机,保证BEC供电足够!

2s直驱还是一样,哎

网友C:
DSMX丢信号是闪红灯,不闪橘色的等,看下DSMX的连接线,接头部分的,那里容易断或接触不好,
对频后橘色灯常亮,一般按照对频步骤来是不会这样的,
看视频不象是丢信号的。。重新对频看看,插上卫星,软件里选择DSMX卫星1或2 后,按绑定,然后VB电源断开约1秒后重新通电,卫星灯连续闪烁,开始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X丢信号是闪红灯,不闪橘色的等,看下DSMX的连接线,接头部分的,那里容易断或接触不好,
对频后橘色灯 ...

打舵才会灭灯,没接舵机之前调发射机那里打舵都是没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我碰到过。本坛有人加个电解电容解决的,用好点的镍氢电池单独给VB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