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动机

楼主(2015-04-14):
什么牌子的电动机好一些,我用在六轴,不航拍。电调是30a的

网友A:
就朗宇吧,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朗宇吧,性价比还不错。

朗宇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朗宇吧,性价比还不错。

嗯嗯

网友:
首先要根据重量和桨计算你需要买多大的电机,然后再说。
另外,不航拍的话,用XXD凑合一下也是可以的,震动虽然大一点,但是便宜啊,一个郎宇能买2-3个XXD了

网友B:
不航拍话,那个便宜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航拍话,那个便宜用那个。

如果航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航拍呢

航拍要求稳定,高效率。要选动平衡好的电机,振动小。高效率的电机。现在各厂商都有多轴专用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