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修理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5-04-14):
电调烧了,其实也不知道那里出现问题,那先从更换mos管开始。修理电调前测量bec有5v输出,但是把所有mos管拆下来后bec却没有电压输出了,是不是我弄坏了,还是拆了mos管后的正常现象
可能是有地方短路了,接入电池后,电池的电压变成0.几伏
上图

网友:
拆坏了吧。BEC应该和MOS管没关系吧

网友A:
是不是把BEC模块拆下来了,例如7805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BEC模块拆下来了,例如7805之类的。

只拆了mos没有动其他东西,会不会是拆mos管的时候温度没有控制好而烧了其他东西?

网友B:
7805和MOS管差不多 没图说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和MOS管差不多 没图说个屁

已上图~~

网友C:
这是四合一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四合一电调么?

是的

网友B:
我坏的和你这个一样 修好了3个 又一个电路板烧了实在没法修 我的换MOS管就好了 这个接上电池后变成0伏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慢慢找吧  要是不要了可以出给我  主要相中你这个电路板没坏 QQ 1058514746 注明 好盈4合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坏的和你这个一样 修好了3个 又一个电路板烧了实在没法修 我的换MOS管就好了 这个接上电池后变成0伏 肯定 ...

不出,修好了我就赚一百多,修不好我也有一堆电子元件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出,修好了我就赚一百多,修不好我也有一堆电子元件能用

那电调就得全买好盈的 好盈的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调就得全买好盈的 好盈的乐了

电阻电容还有其他ic不只是用在电调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查供电电路,找短路的地方,或坏掉的元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电容还有其他ic不只是用在电调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用得上

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修这东西除了懂更要有过硬的焊接技术。

网友:
不建议修了,看到几个地方焊盘都掉了

网友:
胆真肥,居然把所有的管子都拆下来了,也不嫌费事。

网友:
那些MOS 怎么检查 有没坏

网友:
除了 外观明显 损坏的,一眼可以看出的,怎么用表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出,修好了我就赚一百多,修不好我也有一堆电子元件能用

我不要电子元件件 就要板 出的话呼我 或者你需要什么件  我给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