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下手DJI Phantom 3,下面问题来了

楼主(2015-04-14):
1、没飞过四轴,只飞过电直和固定翼;
2、关于那个4K相机及云台,可以拆下来单独用么?

5月中旬才开始发货,等吧。

网友:
相机不能拆下单独使用,和云台是一体的。飞过电直和固定翼玩四轴更没问题了,四轴更简单。

网友:
悟可以拆下来

网友A:
可以拆下来  但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A:
悟可以拆下来  但是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
站在使用者角度,从设计上应该可以拆下来,让开始玩的人有个心理上的适应过程。对于楼主而言,飞过直机和固定翼,再飞多轴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多轴的飞控都有自稳功能,而且精灵自带的遥控器有油门自动回中功能,飞行器的在开启GPS的情况下,油门在中位时,就是飞行器的定高状态。也就是说,你感觉有些不知所措时,立即将两个摇杆都放开,它就会稳稳地停在当时的位置不动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要触动它,防止自检有误。3.起飞前,一定要通过LED灯闪动的提示确认自检是成功的。同时,返航点记录是成功的(须在GPS模式下)。  为了安全起见,我本人每次都是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将飞行器飞到两米的高度,飞出20米远,开启智能航向功能,做一下返航点测试。确认没问题了,才放它远行!

网友:
楼主自愿当小白的精神值得赞扬!!
等待你的使用情况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悟可以拆下来  但是不能单独使用

悟的可以拆下来单独使用的

网友:
对!养成平放上电自检,做近距返航点测试的习惯非常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 ...

高手!

网友:
,犀利,豪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 ...

赞一个,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C:
可以拆下来,RCG上面有说。两个插头拔掉就能拆。新手最好先拆云台,飞熟练了再上云台。不带云台的精灵超级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下来,RCG上面有说。两个插头拔掉就能拆。新手最好先拆云台,飞熟练了再上云台。不带云台的精灵超级 ...

新手难免炸机,带那些设备飞必然会有心理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 ...

返航点测试是不是把控电源关掉?然后自动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下来  但不能单独使用

神回复,不会拆,可以用刀、钳子、锯等任何手段,反正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 ...

刚定精灵3,请大神多D指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几点需要注意:1,转移到新飞场,进行指南针校准。2,飞行器上电自检时,要将它平放,此时不 ...

严谨的拍摄流程 安全飞行的保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返航点测试是不是把控电源关掉?然后自动返航?

不是。是控上的一个三段开关的功能。分为:关闭、航线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个健的功能需要在调参软件的对应的地方打勾选中才能开启。

楼主:
装了手机APP。

网友:
APP啊?更方便了啊!

网友E:
在哪个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个店买的

官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控上的一个三段开关的功能。分为:关闭、航线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个健的功能需要在调参软件的对 ...

我是P2V,怎么没有这个功能,安卓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航点测试是不是把控电源关掉?然后自动返航?

不是 关控   是拨航向锁定键

网友:
會飛電直!多軸對您來說小菜一碟!
相機沒辦法拆下單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P2V,怎么没有这个功能,安卓的APP

同问x2  。
我也是P2V的,怎么設定呢?
请各大俠指导。

网友:
飞过知己固定翼也要认真的做飞前膜拜祈福程序,是你技术没问题,但是再好的技术不给你动力又不听你的也白扯,8年直升机驾龄,长白山北坡提空回家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