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夜航

楼主(2015-04-14):
想体验一下夜航,除换上夜航桨,还把脚架尾管尾垂翼都缠上了光带,头罩里面装上了led灯,这样整体上在夜空中就能有一个很好的飞机轮廓了。

目前的问题是,夜航桨对我判断飞机姿态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白天飞行的时候,基本上是看飞机轮廓来辨别姿态的,夜航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试图用主旋翼去判断姿态,实际上主旋翼的灯形成的那个椭圆形的光环是有可能让你误判的,有时候并不知道椭圆光环的变化到底机身是左倾还是右倾,这就让人惊慌失措,甚至失误炸鸡。

有夜航经验的童鞋说几句呗,该怎么样练习呢?

网友A:
夜航,玩玩而已~

网友:
又不是练车票或者开真机 楼主是想在夜晚玩自旋翻?桨很贵的

网友B:
很容易区分,甚至比白天还容易,夜航桨上下两面灯是不一样的,上面是一圈红, 下面是三圈,分别是 尖红  中蓝  绿  。(反正我的是这样的)尾管一定要亮,机身不要灯都可以,尾浆可以忽略,也可以贴反光胶带, 在尾管上装个小灯照射尾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区分,甚至比白天还容易,夜航桨上下两面灯是不一样的,上面是一圈红, 下面是三圈,分别是 尖红  中 ...

需要研究一下,我几次恍惚间就判断不了,真晕

网友:
我是用塑胶头罩,里面用灯照,会比较好看姿态
脚架也别忘了
主要用glow的丝,不用特别亮
尾浆我用的一样是夜光桨,用个uv灯照下就好

网友:
我当时做的时候是起落架一边一种颜色的灯条 尾管上下各两种颜色的灯条,尾垂上面内外两根灯条(一定要不同颜色的)这样容易分辨出来机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