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哥哥们呵呵~~~~~~~~~~~~

楼主(2015-04-14):
我求推荐穿越机配置最好详细点的,想买来玩有飞六轴底子就是好久没关注了谢谢了~

网友A:
刚开始玩就塑料电机,银燕1806,12A银燕电调,5030浆,CC3D飞控,遥控器乐迪9通或者华科尔DEVO 10 ,机架就选淘宝上玻纤的就行!
手感练好了,那就上FPV系统,推荐奥姆威200,原厂天线或者肥鲨蘑菇头。屏幕选用鹰眼双接受旗舰版,虽然价格贵了些!毕竟以后什么都能用(穿越,航拍)都不在话下!
摄像头用普通的SONV700线,普通就行!再好的也没必要!毕竟图穿的画面就这么回事!要想画面好点,飞机上再上个808,个人感觉不错!
话说回来,装备好坏对于新手来说就这样!等你把CC3D的手感练好了!那就再搞一套性能更好的穿越设备!(到时只需换机架和动力就行!)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玩就塑料电机,银燕1806,12A银燕电调,5030浆,CC3D飞控,遥控器乐迪9通或者华科尔DEVO 10 ,机架就 ...

感谢感谢对于我来说很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