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5-04-14):
请问各位大哥,DJI phantom 2 摄像头的插头a、b、c、d是接什么的?先谢了

网友A:
a、b为串口线,c、d为相机供电
ab不通会无法在手机上控制镜头俯仰,无法查看电池电量,高度速度方向等数据
cd不通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为串口线,c、d为相机供电
ab不通会无法在手机上控制镜头俯仰,无法查看电池电量,高度速度方向等数据 ...

谢谢刚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为串口线,c、d为相机供电
ab不通会无法在手机上控制镜头俯仰,无法查看电池电量,高度速度方向等数据 ...

请问,蛋蛋的供电是12v吗,还有 蛋蛋是不是像v+那样里面有个发射把图像传爱来呢?
最近在想能不能把蛋蛋移到别的机上

网友B:
是12v供电,蛋蛋机的图穿都在整个蛋蛋里面…和V+不一样,还有就是蛋蛋那个镜头素质你觉得真有必要折腾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2v供电,蛋蛋机的图穿都在整个蛋蛋里面…和V+不一样,还有就是蛋蛋那个镜头素质你觉得真有必要折腾它吗 ...

请问蛋蛋里面左右的这两根线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蛋蛋里面左右的这两根线是什么?

蛋蛋图传天线,小平板被我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蛋图传天线,小平板被我拆掉了

请问蛋蛋的图传能不能改到狗3+上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蛋蛋的图传能不能改到狗3+上面呢?

应该不好改…也不值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好改…也不值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