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PS模式费电和坏电机的说法

楼主(2015-04-14):
听说GPS模式下比较费电 也比较坏电机,是真的吗,费电的话能比姿态模式续航能降低多少呢,坏电机是不是指坏轴承这些呀,还请老手们给新手科普科普 先谢谢啦。

网友A:
好牛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逼的说法...

这种说法不科学是吗?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B:
GPS为什么会和电机扯上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为什么会和电机扯上关系??

听一个魔友说,GPS模式下,飞机直行,飞控会不断的修正飞机姿态,调整转速,大载重机器折腾电机,会加速电机的损耗。只是听说,所以来论坛求证下。

楼主:
我也是来求证的,嘿嘿。

网友C:
按理论是正确的,不停地修正当然较耗电,电机寿命也短了,这个我觉的是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论是正确的,不停地修正当然较耗电,电机寿命也短了,这个我觉的是合理

就好比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不用导航电池可以坚持一天,用导航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一个魔友说,GPS模式下,飞机直行,飞控会不断的修正飞机姿态,调整转速,大载重机器折腾电机,会加速 ...

飞控修正的速度已经固定了(对电调输出频率),修正的幅度也已经固定了(感度或PID),开GPS只是提高修正的精度而已,应该是没影响的。
倒是感度在正常情况下加大会变得耗电,+模式的四轴可能比X模式省电这两点应该是真的。

网友: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了

网友:
电机没到寿命估计就炸坏了或者被出掉了,研究这个没意义…

网友:
飞控本来就是个舵镙仪,工作就是不停修正机子在你期望的状态,不修正的话,还用飞控吗?你能在毕直公路上开车,不修正方向而不会偏向吗?GPS个入就是给飞控一个座标,把机子悬停在你期望的位置,飞控按座标修正机子,这个不是吗?若不修正与自由飞的摺纸飞机便没分别了

网友D:
最新研究成果,gps模式下容易让人反应迟钝!好可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研究成果,gps模式下容易让人反应迟钝!好可怕啊!

网友E:
没听说哪个电机是用坏的,基本都是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听说哪个电机是用坏的,基本都是摔坏的。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