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求助 dlg futaba14sg 急急急!!!!!

楼主(2015-04-14):
我以前用 jr dsx9 但是被我淘汰了 现在用futaba 14sg 可是我发现两个控差别太大 就拿油门通道来说 我以前用jr 是拿油门通道控制副翼刹车功能的 可是futaba在
滑翔机
模式下 油门通道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更本没有该通道的输出 所以请各位滑翔机大神 dlg大神教教小弟 futaba 14sg的设置 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设置PROGRAM MIX啊?

网友:
FUTABA遥控滑翔机模式默认是无动力模式的,,默认设定在一个开关上的。。到设置菜单里面找到FUNCTION选项把 3THR 油门设置到 J3上面。就完成了。FUTABA是所有接受通道都可以随意设置成比例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