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求助

楼主(2015-04-14):
  本人华科尔 d10的控   某宝上 k家的云台   为啥把云台信号线插在 接收上 设置aux5 启用  但是 云台没反应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怎么就沉了呢    求帮忙啊

楼主:
 别沉啊 ·` `
        怎么办啊···

网友A:
看看舵机监控有没有输出,严重怀疑你云台板子控制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舵机监控有没有输出,严重怀疑你云台板子控制线接错了

是按照他的说明接的

楼主:
为啥还是不行  难道云台问题

楼主:
问题依旧没解决。。。。。心情极为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