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高手,这个图到底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5-04-14):
(无正文)

网友:
阵这不是画得很清晰吗?3组线隔两个头绕

网友:
这是4极电机

楼主:
如何接头啊?1接12  2接11 3接10 吗?

网友A:
这是星型绕法,1,2,3是三相出线头,10,11,12三个线头接起来焊好。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星型绕法,1,2,3是三相出线头,10,11,12三个线头接起来焊好。

10,11,12焊在一起后接到哪?无刷电机只有3个接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11,12焊在一起后接到哪?无刷电机只有3个接头啊?

10,11,12焊在一起后包好,不接任何线路。

网友D:
1和12接到一起,10和2接到一起,11和3接到一起。
相同绕线的情况下,转速约是5楼的1.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星型绕法,1,2,3是三相出线头,10,11,12三个线头接起来焊好。

哦,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1,12焊在一起后包好,不接任何线路。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和12接到一起,10和2接到一起,11和3接到一起。
相同绕线的情况下,转速约是5楼的1.7倍……

决定用你的接法试一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