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不能起飞了,求救

楼主(2015-04-14):
原先是精灵2v+、由于云台报废、拆了Wi-Fi发射、装了非凡osd、装了2.4G图传、飞了两次运行良好、但是今天突然不能起飞了、黄灯慢闪、屏幕上看有GPS信号、推拉油门杆有反应、能完整读取飞控数据、但是无法解锁、解锁时红灯闪3次然后又回到黄灯慢闪、浆不动。求牛人解答。

网友A:
重新刷飞控固件试试 ~ 恢复下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飞控固件试试 ~ 恢复下出厂设置~

不要见笑.还真不会

网友B:
是GPS插头线松动了,重新插上已经解决问题,刚才试飞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GPS插头线松动了,重新插上已经解决问题,刚才试飞了一下。

OK了.没主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