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二这个开关干嘛的?

楼主(2015-04-14):
一直没用过

网友:
华控的路过,帮顶!楼下回答问题

网友:
6通道固定翼模式是 襟翼
       直升机模式 好像是螺距还是陀螺仪
忘记了。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天七一样···也就是在遥控设置好副翼 升降 方向的大小动作和EX值以及IDEL值后拨动这个开关就能触发之前你设置的参数了·····也就是说这个开关就是一颗3D开关···打开它,就能激活在普通模式之外你设置的那些3D模式参数。

网友:
直升机用的  如果玩固定翼或者多轴 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天七一样···也就是在遥控设置好副翼 升降 方向的大小动作和EX值以及IDEL值后拨动这个开关就能 ...

正解,直升飞机拿来切ID用的,貌似几乎没人用这控飞直升飞机。如固定也可以设置6通道功能,比如起落架,襟翼,拉烟等等看如何设置~~

网友:
等你用到了自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