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画面,再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5-04-14):
在拍照完最后一个向下90度的镜头后,突然传来杂讯。不知是否是那项设备故障前的徴兆。
是狗3问题?
图传
问题?
云台
问题?还是鹰眼7寸屏的问题?
再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不是屏和图传的问题 狗的问题很大,因为OSD信号很正常,是狗的菜单在跳

网友A:
检查检查 狗到图传的视频线是不是因为云台经常动作导致的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