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小鸡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14):
个人不喜欢带尾电机的小6通。大神们可以告诉我除了02s还有哪些尾轴传皮传的小6通,十分感谢!

网友A:
BLADE 130X 180,够你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DE 130X 180,够你玩的。

非要美国地平线吗!!!国产的有没有?

网友B:
国产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木有

你也推荐blade吗?如果确实blade比国产的好,我就选择180cfx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推荐blade吗?如果确实blade比国产的好,我就选择180cfx了

blade 确实比国产好。。其实02s真的还是不错的,考虑轴传,也基本告别耐摔了。

其实国产还有九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ade 确实比国产好。。其实02s真的还是不错的,考虑轴传,也基本告别耐摔了。

其实国产还有九鹰的{ ...

论坛到处都是,扫伞齿,扫舵机齿,买来玩的,要是买来一直就换零件了就没有意义了,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到处都是,扫伞齿,扫舵机齿,买来玩的,要是买来一直就换零件了就没有意义了,你说呢?

那千万别选轴传,180这种摔了,总会坏点啥。。。
02s稍好一点,

blade 其实可以选NPCX,  其实hcp80更好,摔了捡起来继续艹,你需要的是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千万别选轴传,180这种摔了,总会坏点啥。。。
02s稍好一点,

为什么说120比180还好一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120比180还好一些呢?

配件便宜,安全,还可以在家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便宜,安全,还可以在家飞

好的,那就它了!还有控方面想请教一下!是d10还是直接d12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就它了!还有控方面想请教一下!是d10还是直接d12s

你真冲动。。第一架直机,其实真不推荐轴承的,虽然我第一架也买了02S,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觉得80在家练习比较爽

d10就好了,性价比报表。。其实d7e 都可以了,能玩下去再换都划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冲动。。第一架直机,其实真不推荐轴承的,虽然我第一架也买了02S,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觉得80在家 ...

其实我第一架想买977的,但是它的遥控器不能连模拟啊!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第一架想买977的,但是它的遥控器不能连模拟啊!所以……

其实你第一架应该买驰远的,然后买个d7e,最佳性价比

网友D:
轴传小机没有电机锁尾的耐炸,如果lz爱好修机可以选择轴传
如果想尽快的进步就选择非轴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传小机没有电机锁尾的耐炸,如果lz爱好修机可以选择轴传
如果想尽快的进步就选择非轴传的

在锁尾方面那种比较好呢?总觉得尾电机的会出问题!

网友:
尾电机比轴传的耐炸几十倍不止,新手对性能要求不高还是选择非轴传,不然轴传的炸机会大大增加你的修机时间和成本,绝对打击积极性和信心。
尾电机的问题主要是入手的人太多,各个品牌非轴传微直在数量上远超轴传小机,新手的比例比较大,一般在自己尝试更换零件后可解决问题。
轴传对调试和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带尾电机的小鸡?除非你已经是高手不炸鸡,否则维修难度和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