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L电机不转求助.

楼主(2015-04-14):
新买的亚拓600L  电调是凤凰80V EDGE ,没有BEC。
我现在用一块2s电池给接收供电。
插线是   电调线和舵机线都插到GPRO,然后一根BUS线连接接收机。2S电池插接收机。
开控 2s电池插接收机(对频成功除了电机,其他舵机什么都正常可以控制)
然后插12S电池,电调连续滴滴5声好像,然后电机还是不转。
求解。。。电机为何不转?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需要校准

校准过了,就是电机不转,愁死。

网友:
你該不會把電調訊號線的紅線挑了吧?
如果挑了,插回去再試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了,就是电机不转,愁死。

油门杆最低关hold,应该有一串声音,电机才能启动
另外12S接电响5声不对,电压检测有误

网友:
按照千红的凤凰电调设置方法,校准油门行程,如果还不转,那可能再次碰上了凤凰电调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QQ是多少?我想加下你,交流下!

网友:
猜到是凤凰电调了,这个电调需要校准油门行程,论坛不让发外链,魔友可以看我发的地址,加进来,我给你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