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一推油门十字盘就前倾

楼主(2015-04-14):
刚刚返厂回来的hcp100,一推油门十字盘就完全前倾,感觉后面的舵机打满,这样能飞吗?崩溃了。

楼主:
再来一张图

网友A:
正常的,飞起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飞起会没问题的

关键是飞不起来,飞机前倾,浆直接扫地。

楼主:
不是拿在手里调,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拿在手里调,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吗?

是陀螺仪在起作用,让它飞起来就没问题了,如果是刚玩这鸡鸡比较难,要密密打舵才行,舵机不会自己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陀螺仪在起作用,让它飞起来就没问题了,如果是刚玩这鸡鸡比较难,要密密打舵才行,舵机不会自己回中的 ...

一推油门前面就着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推油门前面就着地了

直线陀机反应比较快,陀量少点,因为陀机不会自动回中,你推了升降陀,陀机会保持你打的陀量,所以你要及时把它拉回来

网友B:
肯定十字盤模式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陀机反应比较快,陀量少点,因为陀机不会自动回中,你推了升降陀,陀机会保持你打的陀量,所以你要及 ...

我是拿在手里调机,只推了油门,升降舵没动,就这样了,真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十字盤模式錯了

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陀机反应比较快,陀量少点,因为陀机不会自动回中,你推了升降陀,陀机会保持你打的陀量,所以你要及 ...

我根本没打升降舵啊,放在桌上对频,然后拿在手里推油门!副翼和升降根本没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十字盤模式錯了

求具体指点!

网友C:
飞机插电后放在平坦的地方等待自检结束。不要拿在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插电后放在平坦的地方等待自检结束。不要拿在手上。

对频的时候我放在地上或桌上的,对频完,十字盘是平的,推油门就不行了。

网友:
在对好频前JJ一点都不能动。锁油门,推一下油门看看三个舵机运动正常不。如果正常,解锁油门再推油门会偏,基本就是JJ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油门锁不锁定,不推油门打舵三个舵看动作对不对,如果不对就看控设置对不对。

网友:
还有就是把舵机交换下,看看舵机有沒问题,设置没错就只好怀凝主板了

网友D:
主板挂了 我买过一个fbl80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挂了 我买过一个fbl80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原厂控,看說明書重新設。
如HT8,看說明書設什麼燈。
如Devo 刷控加焊 24L01,在貼找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