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野精灵左右摇晃就炸鸡。正常么?

楼主(2015-04-14):
naza lite 野精灵左右摇晃就炸鸡。正常么?
  今天风大飞了一下。。晃动较大。结果就晃下来了。
后面地面1米高遥控左右晃动一下。结果一样炸下来!
我想问这正常么??(摇晃不会超过30度)

网友:
感度调对了吗

网友:
风大爷不至于炸鸡,是你感度还没有调好

网友A:
不正常,估计是感度高了,引起自激了。

网友B:
哈哈我的也炸了,作死用140的感度。飞机像跳蚤一样

楼主:
应该多少的呢?摇杆左右3次晃必炸。。今天又去试了。我调的是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估计是感度高了,引起自激了。

感度高了影响这么大啊?摇杆左右动两下。然后动作越晃越大。最后直接炸机。。只有手动模式的时候加大油门救过一次机!
   MD。大疆还推荐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也炸了,作死用140的感度。飞机像跳蚤一样

今天特地去试到底什么回事。软土里面不知道炸了多少次。
  哎。只能把感度恢复默认算了。应该就没那么惨了

网友:
请问,是什么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度高了影响这么大啊?摇杆左右动两下。然后动作越晃越大。最后直接炸机。。只有手动模式的时候加大油门 ...

多轴飞控的感度很重要,高了会自激,那就不好控制了,而且载重不一样,感度也不一样的。。。大疆的飞控上都有不同轴距的感度推荐值,说明书上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飞控的感度很重要,高了会自激,那就不好控制了,而且载重不一样,感度也不一样的。。。大疆的飞控上 ...

哎,说明书都看几遍啦,就差没背下来啦!!就是按330轴距设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说明书都看几遍啦,就差没背下来啦!!就是按330轴距设定的!!

那些参数不是万能的,还要根据自己机子的情况调整。。。你可以每次减少20%来试,当没有自激时,再以每次10%的量往上加,直至又稳定又不自激为止。

楼主:
自激什么意思?自动复位??没有自激是不是就像手动模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