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神分析 F450 PIX突然坠落!附图 LOGS!

楼主(2015-04-14):
郁闷!新装F450 A2216 1047 3S 5000电池。 PIXHAwk之前顺利飞了两个电池 今天继续楼顶长航时定点 风一般大 正得意定得很稳 开始研究手机地面站 突然飞机急速下坠,,摔断了腿。求分析啊! 第一张图为高度 第二张为X Z轴震动 红字显示CRASH ERR-1LOGS http://pan.baidu.com/s/1qWDP4Zi

楼主:
二楼准备上炸鸡图。。

网友A:
看了下 好像是丢星了、、、

网友B:
报警错误看起来是失控了,你看看你的遥控器是否工作正常 接线是否牢靠?没有信号触发失控保护,加上GPS的问题 它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 好像是丢星了、、、

丢星不至于速降吧  ,我GPS保护设置的定高~

网友C:
pix默认,gps故障时,飞机自动降落,你怎么推油门都无效,需要在参数里面改为,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默认,gps故障时,飞机自动降落,你怎么推油门都无效,需要在参数里面改为,定高

我改了定高的,当时不是降落,是坠落~

网友D:
我也掉过 一次  无所谓了   当时大概飞了有3米高   突然 没了动力 直接坠落

网友E:
那个错误是判断炸鸡中才会出现吧,,你这个看上去肯定是翻了..有可能是某个轴突然失去动力导致的..检查一下虚焊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掉过 一次  无所谓了   当时大概飞了有3米高   突然 没了动力 直接坠落

可是我是在楼顶啊!

网友F:
不是射桨便是其中一个电机失去动力,四轴便炸了,那些错误可以略过

网友G:
我看log可能是电池接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log可能是电池接头接触不良!

电源有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射桨便是其中一个电机失去动力,四轴便炸了,那些错误可以略过

桨捡起来的时候都还在~可以排除飞控及操作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错误是判断炸鸡中才会出现吧,,你这个看上去肯定是翻了..有可能是某个轴突然失去动力导致的..检查一下虚 ...

好的~坏了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错误看起来是失控了,你看看你的遥控器是否工作正常 接线是否牢靠?没有信号触发失控保护,加上GPS的问 ...

失控保护我设置的是返航 ,测试过没问题 要是没GPS也应该是自动降落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桨捡起来的时候都还在~可以排除飞控及操作问题吗?

Log 图片 看不出 什么参数、数据。。。

只是 推测:“掉落” 是否属于 电调停转

多旋翼 始终不如 直升机 可靠 。。。
会 莫名其妙 毫无原由的 出故障 。。

网友I:
楼主,气压计(BarAlt)是从51开始有明显变化,而动力变化是53才开始,楼主看看pix的气压计上面,是不是没有泡沫防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捡起来的时候都还在~可以排除飞控及操作问题吗?

飞控很正常呵,不射桨看有没有打滑,电调电机挂掉,虚焊及接触不良也可能,这都不是飞控能检测的,机子事後检测也很重要,不是贴个logs便能找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Log 图片 看不出 什么参数、数据。。。

只是 推测:“掉落” 是否属于 电调停转 ?

直升机还可以熄火降落

网友:
我APM也碰到过,直接从5米高坠下,我的电池T插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气压计(BarAlt)是从51开始有明显变化,而动力变化是53才开始,楼主看看pix的气压计上面,是不 ...

拆开看了,有的。。动力变化滞后于气压计变化?说明什么问题呢?要是动力变化先于气压计 可以说明动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有的。。动力变化滞后于气压计变化?说明什么问题呢?要是动力变化先于气压计 可以说明动力问 ...

你看下日志,显示气压计在50.6出现波动,然后是ThrIn在51.4后下降,然后是53后ThrOut剧烈波动
我觉得可能是气压计先出的问题,不懂,坐等大侠分析

网友F:
看这个图南线对比可证实机子某个轴失去动力,高度开始下降,飞控加速,输入油门不变,不是射桨或打滑,便是某个轴失去动力,瞬间就炸落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图南线对比可证实机子某个轴失去动力,高度开始下降,飞控加速,输入油门不变,不是射桨或打滑,便是某 ...

请问你这个绿线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自己画的?这种分析方法好,想学

网友E:
log看绝对是某轴失去动力..而不是什么气压计读数导致..apm定高是以z轴为主的..就算气压变化也不会导致迅速升高或者降低..而看log出现过翻滚...而且油门输出也跟着变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图南线对比可证实机子某个轴失去动力,高度开始下降,飞控加速,输入油门不变,不是射桨或打滑,便是某 ...

能看每个轴的动力输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能看每个轴的动力输出吗?

楼主没开启记录RC IN OUT 看个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开启记录RC IN OUT 看个庇

四个轴,每个轴的动力输出,是开启RC in ou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g看绝对是某轴失去动力..而不是什么气压计读数导致..apm定高是以z轴为主的..就算气压变化也不会导致迅速 ...

群里一位高人也是这样分析的,他先排除了电源,再排除了飞控,最后根据姿态判断是一号(右上角)电机失去动力,机身翻滚下落~当时情况我正低头看地面站,余光看到飞机急速下落,然后切了自稳还是没用,瞬间炸鸡落地~四楼高~损失两个电机,部分机架,脚架,桨,飞控目前看没问题~安全开关灯不亮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四个轴,每个轴的动力输出,是开启RC in out吗?

网友J:
你这个绝对是某一轴动力出现问题,失去了平衡,看第一个图就可以看出,飞控期望的roll和实际的roll完全相反,左右失去了平衡,第二个图两个pitch大方向还基本一致,由于roll失去平衡,也出现很大偏差,第三张图,由于失去平衡飞控不断调节油门来保持平衡,结果无效.至于最后那些红色的不用理会,那是炸鸡后检测到的错误下次日志打开rcin和rcout,可以清楚看出是那一轴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绝对是某一轴动力出现问题,失去了平衡,看第一个图就可以看出,飞控期望的roll和实际的roll完全相反,左 ...

醍醐灌顶!为何pitch实际走在希望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醍醐灌顶!为何pitch实际走在希望前面?

因为飞控要纠正pitch,错误在前纠正在后

网友J:
从两条线分叉开始,多轴突然左偏,飞控给出右偏指令来纠正,突然提高油门,于是起作用了两条线重合,于是就降低油门,但马上又左偏,于是飞控又做同样的指令,所以飞控的油门曲线是一下最高一下最低,反复几次后就掉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两条线分叉开始,多轴突然左偏,飞控给出右偏指令来纠正,突然提高油门,于是起作用了两条线重合,于是就 ...

看图是实际是正值,应该是右倾吧?飞控左倾想纠正,实际上是一号电机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是实际是正值,应该是右倾吧?飞控左倾想纠正,实际上是一号电机出问题?

左右我是随便乱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绝对是某一轴动力出现问题,失去了平衡,看第一个图就可以看出,飞控期望的roll和实际的roll完全相反,左 ...

膜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