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 3500kv可以放进 老450 sport机身吗?

楼主(2015-04-15):
天蝎星2520 3500kv可以放进 老450 sport机身吗(如果不考虑螺丝孔M2.5和M3.0的区别)?谢谢如果搭配 好盈 50a v3 请问pwm频率(8k 16k 24k 32k)和进角(0 4 8 12 15 18 22 26 30)怎么设定?选取哪个比较好,谢谢!

网友:
你头像露,点啦,好黑哦。

网友:
2520放不进SPORT的

楼主:
是否可以?求教!

楼主:
你好,请问您试过吗?我想确定一下,商家说电机拆封不能退货,所以不想买来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您试过吗?我想确定一下,商家说电机拆封不能退货,所以不想买来装不上。

确定,我试过,我也是s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我试过,我也是sport

哪个位置尺寸不对?我看了下侧板应该不会卡住。

网友B:
SOORT放不进去 反到是SE就放的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ORT放不进去 反到是SE就放的进去

请问sport是哪个部分尺寸有冲突所以放不进去?谢谢!

网友C:
能不能放自己量直径不就知道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放自己量直径不就知道了嘛

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形状不规则

网友D:
我量了一下尺寸放进去要碰地板。最有选了460M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量了一下尺寸放进去要碰地板。最有选了460MX

谢谢!460mx比450m提升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