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将一台T8FG的数据导入另一台T8FG中?

楼主(2015-04-15):
求教各位兄弟,如何才能将一台T8FG的数据导入另一台T8FG中?或是将数据导入SD卡中,研究好久,也没研究明白!!!

网友A:
把储存在tx的资料复制到sd卡,再把sd卡插进另一t8复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储存在tx的资料复制到sd卡,再把sd卡插进另一t8复制就行

谢谢,我试试。

楼主:
搞定了:选择模型——COPY——选择TX,按RTN,选择CARD——COPY——按住RTN键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