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和黑色gopro4可以完美匹配吗

楼主(2015-04-15):
求大神指导,我担心狗4比狗3重,影响云台配重的稳定性。

网友:
完美匹配

网友:
你有没有加配重啊,我的加了个一角。飞行动作大点就抽筋

楼主:
多谢各位了,刚买了黑狗4,完美匹配,感觉云台比用狗3+时的噪音小了很多几乎可以忽略……很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刚买了黑狗4,完美匹配,感觉云台比用狗3+时的噪音小了很多几乎可以忽略……很稳

需要加配重吗?用不用磨云台。我也是h3-4d准备加黑狗4。说说使用感受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配重吗?用不用磨云台。我也是h3-4d准备加黑狗4。说说使用感受吧。谢谢了!

至少我的3D云台不用做其他的配重操作,拿来挂上直接用,噪音比之前用的黑狗三+还小很多可以忽略不计,怪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我的3D云台不用做其他的配重操作,拿来挂上直接用,噪音比之前用的黑狗三+还小很多可以忽略不计, ...

稳定效果呢。没有变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匹配,最好是在另外一头加一个一角钱的硬币注意是不锈钢材质的,这样平衡刚刚好

在那一头加!

网友:
明白,多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