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飞控怠速不稳.求帮忙!

楼主(2015-04-15):
Arduino Pro  Mini + GY-86自制mwc
同一套配置除飞控,使用QQ飞控可以很稳定的起飞.

视频如下:
http://www.tudou.com/v/olmH5DMQdi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求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飞起来才知道,地上怠速不需要理会。

网友A:
如果硬件和代码设置没问题的话检查水平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和代码设置没问题的话检查水平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

水平校准
油门校准
电调行程校准都做了.

网友B:
摇杆校准没有,中点都是1500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校准没有,中点都是1500左右吗?

开始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后来都校准过
校准到1500+-5 问题也没什么改观.

网友:
把油门校准之后,进程序把这个调到1200就行了, #define MINTHROTTLE 1200 ,默认的是1150

网友:
做一下油门校准。飞控的最低油门适当提高,不要用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