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个帖子吧,180床异响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5-04-15):
仔细研究了一下调速板,虽然没查到几个功率器件用途,但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可控硅调速,这种调速方式输出的直流电压不纯,尝试用滤波的方式提高直流电压的质量。
开始考虑在电机回路中串联电感,但估计MH级的电感作用不大,H级的电感一是体积大,二是直流电阻也大,最后考虑用最简单的电容滤波。
在调速板上找到A+、A-端子,这两个端子就是调速输出端,在其上并联一个400V220UF的电容,开机后异响立即大幅度减小,不仔细听基本听不出。
加电容后转速略有提高,但可忽略不计,如果要求高的话,可通过调节调速板上的电位器校准。用手试了一下最低速时电机的力量(高速不敢试),加电容前后手感没什么明显变化。
在此特别感谢回复我提问帖的几位坛友,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65440&extra=,希望我的方法对同样问题的坛友有个参考(包括遇到同样问题但没回复的坛友),也请大家对这种方法的利弊进行讨论。
几点注意事项:
1、电容必须选择400V以上的,容量自己试,理论上容量越大异响越小,我用的是220UF的,仅剩余一点点异响,自己完全可以接受。
2、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必须确保电容正极接A+端子(A+端子很好找,线上就有标识,电路板上也有),否则电容极有可能爆炸。
3、调速板是“热”底板,操作时必须拔掉电源插头。

网友A:
最容是无级的吗?这样子在反转档时电容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容是无级的吗?这样子在反转档时电容可能不行。

是有极性的电解电容(高压大容量的无极电容买不到),但必须接在A+和A-端,这两个端子的极性是不变的,A+A-后面才接正反转换开关,也就是说正反转是通过正反开关控制的,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A+A-端子的极性不变。特别提醒:电解电容绝不能直接并联到电机两端,而是必须并联到A+A-上。

楼主:
电机和机架之间加缓冲我也试过了,我曾在固定电机的四个螺丝的正反面加橡胶垫、同时在螺杆上套橡胶圈,以为这样电机和机架之间已经全部实现“软”连接,但没用,坛友就不用费劲尝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机架之间加缓冲我也试过了,我曾在固定电机的四个螺丝的正反面加橡胶垫、同时在螺杆上套橡胶圈,以为 ...

是的,这个声音是电机发出的,垫起来也没用。
感谢分享,回去试试。
另外,问下转速比改之前高多少?

网友:
看看我改的效果

网友:
谢谢;赶紧购两只黑金刚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改的效果                                                                                       ...

怎么有哒哒的敲击声?
那个风琴罩怎么做的?求展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改的效果                                                                                       ...

为什么会有嗒嗒的声音,低速高速都有的,为什么?这是机器本身的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哒哒的敲击声?
那个风琴罩怎么做的?求展示~~

可恶的厂家,机器收到就有这哒哒声,我以为是正常,刚查了下原来是电机皮带轮的锁紧螺丝都没有装,产生了噪声,现在解决了。风琴建义买现成的20多元。自已做起来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有嗒嗒的声音,低速高速都有的,为什么?这是机器本身的声音吗?

可恶的厂家,机器收到就有这哒哒声,我以为是正常,刚查了下原来是电机皮带轮的锁紧螺丝都没有装,产生了噪声,现在解决了

网友:
这地对嘛,这声音听着舒服。多谢多谢,又学着了!

网友(2019-03-17):
看晚了,我把调速板和电机都换了,安了带调速的工业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