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高频头对频

楼主(2015-04-15):
橘子高频头和地平线88接收对过频,再连6100e接收就得重新对频,连ncpx也是都要重新对频,同时连两个6100e接收,这两个换机子就不用重新对,反正只要换地平线的就把别的接收都忘记了,要重新对,太麻烦了

网友A:
现在的地平线接收是DSMX格式,6100e接收是山寨的是不是为DSM2格式?对完频后看高频头后面的灯闪烁情况可以确定是什么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地平线接收是DSMX格式,6100e接收是山寨的是不是为DSM2格式?对完频后看高频头后面的灯闪烁情况可以 ...

和地平线对频后高频头是闪烁,山寨接收对频后高频头不闪

网友A:
不闪是DSM2  1024/22ms,闪一下是DSM2  2048/11ms,闪两下是DSMX 22ms,闪三下是DSMX 11ms,看高频头盒子里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闪是DSM2  1024/22ms,闪一下是DSM2  2048/11ms,闪两下是DSMX 22ms,闪三下是DSMX 11ms,看高频头盒子里 ...

哦,我这个是收的二手的,那这个高频头换不同协议的接收,之前的对过频的接收就不保存了是吗

网友A:
对好频后高频头记住了但要换个格式只能重新对频,接收机对频端口接个延长线出来方便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好频后高频头记住了但要换个格式只能重新对频,接收机对频端口接个延长线出来方便对频。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