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昨天刚做好的 330 请问用2212 1400的电机 1500的3S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5-04-15):
昨天晚上刚做好的 330 请问用2212       1400的电机 1500的3S电池可以吗
为啥不能发图片啊

网友A:
航线及普通特技没问题,做3D动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及普通特技没问题,做3D动作不行。

请问吊机可以吗

网友:
明确的说不可以,因为重量大,电机KV数高,桨小,静止舵效小,你吊起来自旋会很快,姿态也很难维持,总体很难控,动力是足够了。

网友B:
是KT330么??1米翼展重量在600克左右无问题。可以吊,也就能吊机机,滚也能滚,瞎滚吧。。。。面太软承受不住 。

我这个就是1400KV,配1047的桨。你可以试一下,电池从1300---2200的都可以飞。吊吧。

网友B:
补充一下,有一把在远处,一下掉地上,不是我舵面打错。我已经打满了。他支撑不行。差点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有一把在远处,一下掉地上,不是我舵面打错。我已经打满了。他支撑不行。差点炸

谢谢了 我是新手 四面吊还不稳  准备再练习练习

网友:
还是轻量化吧

网友C:
看我做的,翼展86cm,2208/1100kv,3s800mah电,9047桨,还没试飞

网友D(2015-06-24):
引用 网友B:
是KT330么??1米翼展重量在600克左右无问题。可以吊,也就能吊机机,滚也能滚,瞎滚吧。。。。面太软承受 ...

请问你 KV1400 电机用1047 浆 用的是几S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 KV1400 电机用1047 浆 用的是几S电池

1300-2200啊,2200有点沉,飞的累。一般用1500和1300的

网友:
我把我的给楼主参考下
翼展85,2212 kv1250配9寸桨配800mah的电池重量450g,吊机没压力,垂直爬升很快,没风我能稳稳把它吊在自己面前。
换1300mah电池照样很好吊。
你的话配个9050,妥妥的。
当然主要看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我做的,翼展86cm,2208/1100kv,3s800mah电,9047桨,还没试飞

准备上一套和你的差不多的设备,请问这配置重量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备上一套和你的差不多的设备,请问这配置重量多大

没称过,试过后能吊机,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2200啊,2200有点沉,飞的累。一般用1500和1300的

是3S1300 还是2S1300

网友:
我的也是你这配置 也是330

网友:
必须是3S的啊。。。。。

网友:
电池轻一点好

网友:
看我做的,翼展86cm,2208/1100kv,3s800mah电,9047桨,还没试飞

等你的试飞效果,正准备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