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50可以用三叶46吗

楼主(2015-04-15):
三叶46用到阿波罗50上,用11x6桨,动力够吗?他们都用52.55,老手说说

网友:
那你就用52呗。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阿波罗需要4冲的扭力,,2冲的速度快,

网友:
三叶52比46贵大概50rmb。

楼主:
关键是手里有46发动机了,52的重呀

网友:
我飞过两架,装三叶61四冲感觉动力不过瘾,你对比一下,两冲速度要明显快的多吧.

网友:
可以飞,但是动力不充足!

楼主:
飞飞吧,手上有就先用用,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飞,但动力不足大动作时易失速。

网友:
我用的是os55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吧

网友:
OS 72   ys70是绝配

网友A:
我用过两部OS46的,都是用在50阿波罗上,感觉力量够用。三叶46的应比OS46的力量更大一些!楼主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两部OS46的,都是用在50阿波罗上,感觉力量够用。三叶46的应比OS46的力量更大一些!楼主可以使用!

谢谢了,我还在调机,不懂的要请教你了,头一次弄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手里有46发动机了,52的重呀

重量一样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两部OS46的,都是用在50阿波罗上,感觉力量够用。三叶46的应比OS46的力量更大一些!楼主可以使用!

垂直爬升应该不够力吧

网友:
55的要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爬升应该不够力吧

垂直爬升我没有特别飞过,不过从离地5米高左右的平飞中,忽然近于90度转角向上靠冲力与惯性向上垂直爬升,只冲起几十米也就上不去了。做为一般性的飞行。这力应该可以。

网友(2016-12-12):
os46ax最容易调机.啊菠萝50用os46ax怎么样?

网友:
能玩四冲 就绝对不要玩二冲

能玩四冲 就绝对不要玩二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