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flite test 三轴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目前打算中心板用3mm层板 机臂用桐木   我目前打算用2212 kv没定 大概是郎宇a2212一类的 这样搭配起来 能不能达到硬挂鹰眼无果冻?

网友:
应挂这事看电机和桨..还有悬挂方式..整体综合起来才好说有没有果冻..而且你录像设备帧数高的话果冻也会减轻甚至消失

网友:
只要做的合适,应该没问题,用60帧,基本差不多,木头减震效果还好,鹰眼大概和HD19一个级别,用60帧可能只会是720P了,图像效果要差很多,如果机架减震效果足够,30帧也行,但风天不一定,你提的配置应该可以,用仿APC1047桨,朗宇的2212,机臂30-40CM,轴距650-700左右,如果不行,就试试老外下挂那种钢丝或钢索的,反正下边要挂电池

网友:
我也正在做自制的机架,我的用料和你不同,中心板我备选了3种材质;玻璃纤维(3MM厚),7075航空级铝0(0.8MM厚),ABS板(1.5MM)。机臂用的是18MM方形不锈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