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9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请问。1.UNA9 PLUS+充电器  不接保姆可以实现放电不?我按照网上说明书,搞了半天都没有设置起。2老版的A6充电器保姆可以接A9不?谢谢。。另求A6售后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只要把电池的平衡头插好模式是3.8V就可以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电池的平衡头插好模式是3.8V就可以放电了。

哦,意思是智能的?高于3.8就放电?低于3.8就充电?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B:
1 不可以. 2可以(选模式2,设置如下:AD:00 CC:1 FF:0 CH:0 PP:0)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 不可以. 2可以(选模式2,设置如下:AD:00 CC:1 FF:0 CH:0 PP:0)希望能帮到你

以上是我的设置,另外保姆如果要放电 在设置中的FF这个值调,循环次数和截止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是我的设置,另外保姆如果要放电 在设置中的FF这个值调,循环次数和截止电压值

好的。谢谢你啊
我等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