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白开始的漫漫长路

楼主(2015-04-15):
上一个帖子发到了新手学堂,第一次发帖,没经验……现在挪移到这里
接上一个帖子,请穿越到这个链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6518&extra=&_dsign=486cd18c

先上个六轴的照片,我在装完之后的试飞里发现了震动很大,之后很长时间都在进行各种调试
配置是:
飞控:NAZA V2
电机:朗宇 3508 380KV
桨叶:乾丰APC 1054
机架:飞越680
狗台:三轴happymodel家的狗台(说是免调试的,但是事实证明回来还是得调,后面会说到)
电池:达普6S 8000mah
遥控:天地飞九
可收放脚架

挂了黑狗4作为航拍用,黑狗4的使用经历我以后说……先说这整个机架的震动问题吧,上视频

这之后把电池从上载改成下挂,并且给狗台和图传**了一块3S2200mah的电池供电,想法很简单,1是不会消耗动力电;2是不用再接降压器,少焊点,少隐患;

之后的几次测试发现震动问题依然存在,期间把电调从用扎带固定改成用电工胶带直接绑在机臂上,我知道这可能有点影响散热,不过我测试的是冬天,热量没考虑到,以后会在想一下改进方式。也把电调裸露在外面的接线用胶带捆结实

随后,在网上各种找去除震动的方法,后来看到了这个视频,介绍桨叶调整静平衡,我也买过一个国产的桨平衡器,说实话是浪费了二十几块钱

看完这个视频时候马上X宝了一下,发现这个桨平衡器要三百多,有点贵,后来在美国亚马逊看了一下,算上运费26.99美金,直接拿下了
等了得有半个月,东西到了,直接开始调桨平衡

第二张是我调完了所有的1245APC桨叶,从上面我用热熔胶加的配重你就知道这个桨的静平衡差多少了
然后上飞机,试飞,

震动还是存在,那时候有点崩溃,然后又开始检查各种设置,从感度到云台调参,之后问题还是存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决定换成碳桨,就有了下面这一套碳桨

同样碳桨也调了静平衡,可以在照片看到我加的配重,顺便说一下,在这期间我也给电机做了动平衡,具体方法我在优酷上找到的视频,下面是链接

经过电机动平衡之后我的六个电机同时运转的最大油门在手机上测试已经是0,悬停油门有0.4左右的震动
之后怀着颤动的心情又试飞了几次,模型!还是震……顿时心里有无数的草泥马奔腾而过!
然后我把调整的重心放在了云台减震上,换了ATG的灰色减震球,又在原来的减震基础上加了一层用的ATG红色球

试飞之后虽然那种颤动没有了,问题又变成了过度减震,就是因为2层减震的关系,在飞机有较大动作的时候云台会有更大的晃动,尤其是大油门加速和急停的情况下,如果上面一层的红色球能够在硬一点的话情况会好些,但是我买的已经是最硬的红色球了……哎
后来在淘宝上有店家做桨的动平衡,问了价格,吓了一跳,真贵……看了一下他家有买的做完动平衡的桨,算了一下价格,我把自己的桨快递来回的费用,加上做动平衡的费用,和从那买一副桨的价格基本一样了,所以干脆买了3对儿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家店,我也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买的这三对儿碳桨,价格真的是有点贵……不过如果可以减少震动,也值了
测试飞行之后发现还是有震动,当时心里那个哇凉哇凉!之后在他家店里看到几个说震动产生的原因,其中一项是机架共振,这个倒是让我想到了,因为我装机的时候还是小白,没用螺丝胶固定,经过我那二、三十次的测试飞行,估计螺丝会有松动
然后拿起螺丝刀开始加紧,果然有很多螺丝已经开始松了,在这我还要吐糟一下680机架的折叠方式,这种折叠方式需要固定8个螺丝,上面的四个还好说,下面那四个在加了电池挂板之后,很难找到螺丝的位置,每次起飞之前拧螺丝都是个痛苦的过程!
在拧逆扣了4个螺丝之后……我终于把所有的螺丝都固定紧了,然后在上面点了热熔胶防止再次被震松,没用螺丝胶的原因是为了以后还想拆卸检查等工作方便。

之后试飞发现震动小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些细微的晃动,所以又开始调了云台的PID,现在这一套平台的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
各种测试视频还在上传中……待会发

网友A:
求 桨平衡器  亚马逊连接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差劲的浆呢?最基本的平衡都没有,还要调,买平衡器的钱不如换几个好桨

网友C:
哥们。。。。非常理解和同情你,我现在也是有震动、晃动、果冻。。。。心理也有无数只草泥马奔腾,细心安装、调试,试飞。。。效果不理想、、、灰心了、、、又调试、、、、、灰心、、、、继续调试、、、买买买、、、、换换换。,我之前用ATG然后APC。。。最近入了碳桨和木桨。自己做平衡、不做平衡、换各种减震球。
首先我想说,看你视频感觉是你云台的事,高频震动太大了,就连我入门时组的S500都比你这个“果冻”小。那个便宜的桨平衡器,根本是骗人的。还有你用热熔胶这么固定螺丝是没有用的。我也是朗宇电机3508 700KV 不上桨时高速也有震动。那家“动平衡”的桨太贵了,便宜点我都想入了,唉。我感觉还是没找准问题,没对症下药,自己弄的就是没有商业机“稳定”哈哈。。。我用DAYA550,这周减震球到货,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 桨平衡器  亚马逊连接

在美国亚马逊搜多“Du-Bro 499 Tru-Spin Prop Balancer”就行了,他价格有时候会变动,有的不支持发到中国,所以你看好了之后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这么差劲的浆呢?最基本的平衡都没有,还要调,买平衡器的钱不如换几个好桨

一开始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现在是不知道什么桨好什么桨不好……品种太多,价格差别太大,所以买了那家已经调过动平衡的桨,哎,钱是省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非常理解和同情你,我现在也是有震动、晃动、果冻。。。。心理也有无数只草泥马奔腾,细心安装 ...

恩,是的,后来我也发现了云台的D值有点高,调下来就会好很多……一路折腾过来,真心不容易

网友:
支持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话说玩的就是折腾!

楼主:
继续折腾最近哥们看过这飞机之后说用电工胶带绑很LOW,所以继续改~把飞机的电池挂板和云台下挂放低,从机身抽离,这样中间有更多空间

在试飞的阶段碰上一个问题,我和控制云台的哥们2人抢监视器,而且如果云台左右环顾的时候飞机在视野之外就容易迷失航线,所以又加装了一个前置摄像头用来开机头位置,图传用了200mw,接收用了平板天线。(省钱)

运输问题的解决方式:找了个包儿~大小刚刚好,飞机和遥控,电池等所有东西全部放进去,体积正好合适放进车的后备箱。

另外航拍画面在我用了一下午的调整之后还是有点震动,具体原因应该在云台的PID依然没有调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整。
飞行的时候垂直方向基本没问题,但是在平面上还是有漂移,不知道是不是感度没有调对,我放上图片,请各位大神帮我理解一下基础感度和姿态感度都是对应什么概念…这样我调整的时候也好心里有谱,在此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