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楼主(2015-04-15):
感度

编辑内容;............顺便说说尾桨的问题,我看了好多贴都说02S尾巴转速不够,需要加大尾桨,但我试了几次完全不行呢!!!反而我倒是觉得减小尾桨尾巴会更稳。特别是再有风的情况下,尾桨大了会锁不住尾.狂抖,,,我现在用的是副厂尾桨(8块一副.觉得不值.用油卡照着尺寸剪的),有风的时候尾巴也是杠杠滴,,比原厂的效果更好,,,,,,,,,,,,,,,,,,个人经历....仅供参考..不喜忽喷{:1_24]

编辑内容..我个人也改了几种尾舵,效果都不如原厂的,但是原厂的电位器太渣了,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了,现在推荐大家一个我用了快一年的舵机,效果贼好:用银燕ES9051把原厂尾舵的主板换过去,样子丑了点,需要把主板露再外面,不喜欢的话.用其他舵机这样改应该也行

楼主:
,,,减45度,有3轴的感觉了

网友A:
感谢!!!! 我估计也是感度的问题翻不了 请问你是1S动力吗?  怎么固定1S电池呢?

网友A:
还有头罩也装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头罩也装不上去了..

我的2S电机,用雷鹏550毫安电池刚好合适

楼主:
请问下你改的08S是1S的还是2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改的08S是1S的还是2S的?

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劳烦楼主帮忙,把这里回复 置顶,不胜感谢!

真有意思,小罗模型 看看是你求打脸,还是我求打脸!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我回复的那贴右下角 有个管理,点一下有置顶,这样能让更多的魔友看到这个商家 的处事方式,是否评良心做事,是只知道赚钱,还是维护魔友的利益;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回复的那贴右下角 有个管理,点一下有置顶,这样能让更多的魔友看到这个商家 的处事方式,是否评 ...

哦,你是想借宝地来造反一下,懂了     ,,,借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是想借宝地来造反一下,懂了     ,,,借你

非常感谢楼主,以后必定常顶你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我估计也是感度的问题翻不了 请问你是1S动力吗?  怎么固定1S电池呢?

你的是碳纤脚架吗?如果是,,那1S动力就不要用了,那个重量影响非常的大,,,,即使2S动力也是能不用最好不用

网友C:
顶呀。尾桨自己切。。。不用买尾桨了

网友D:
有逻辑悖论在里面。。。如果连调感度都没调过,肯定不会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逻辑悖论在里面。。。如果连调感度都没调过,肯定不会是高手

是不是名字没起的好呢!这个降低感度肯定的不适合新手,但也有很多老手不知道,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名字没起的好呢!这个降低感度肯定的不适合新手,但也有很多老手不知道,是吧?

早就知道了

楼主:
你也早就知道啊,也不说一声,我差一点就去改3轴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早就知道啊,也不说一声,我差一点就去改3轴去了

我又不是新手

网友E:
楼主的尾管是加轴承的么   那个加轴承的东西叫什么名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尾管是加轴承的么   那个加轴承的东西叫什么名字  谢谢

http://a.m.taobao.com/i35669868272.htm?ttid=700169@taobao_android_5.2.6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a.m.taobao.com/i35669868272.htm?ttid=700169@taobao_android_5.2.6

请问楼主  130x 02s的尾管是一样大小么

网友:
减太多飞机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130x 02s的尾管是一样大小么

一样的

网友:
这真管用吗?

楼主:
02S真是个不错的鸡鸡,只是个方面的精度要求高,这个尾中联安装也要精度,好处是绝对的有,,不然原厂尾管干嘛要加一个铜套在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呀。尾桨自己切。。。不用买尾桨了

好友里不会发图片,我用的是这个皮包铁丝,,刚好和销子的粗细一样,,平时飞多暴力都不会断,炸鸡时才会断,效果太好啦,,现在玩02S炸鸡不用花钱基本,,横轴,主轴,尾轴都是自己校直了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友里不会发图片,我用的是这个皮包铁丝,,刚好和销子的粗细一样,,平时飞多暴力都不会断,炸鸡时才会 ...

我最痛恨的是伞齿。。。。。。不小心把尾桨磕到地上,咔咔咔,伞齿就扫了,真没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F:
请问LZ,你的尾轴上顶住轴承限位用的那个换的是弹簧?还有固定尾舵机上螺丝用的那个塑料件是自己做的还是有标准件?

网友G:
感度越高越稳定是这样的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你的尾轴上顶住轴承限位用的那个换的是弹簧?还有固定尾舵机上螺丝用的那个塑料件是自己做的还是有 ...

我用的是弹簧,只是意思一下,不让它受力,其实不用也行,边上那颗我用的是进口轴承,不是带法兰边的,用胶粘一下,我前面说的你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尾轴有没有弯曲.............
.固定尾舵的那个简单,用一小块塑料打两个孔,再用点胶压上去,双面胶带也行,我现在用的是块自己剪的铝合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越高越稳定是这样的吗楼主?

应该是这么说的,不过太高的话应该是飞机会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