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改尾舵机

楼主(2015-04-15):
原厂的尾舵机抖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于是怒改舵机
现在手上有DS37,D03018MG两种舵机,先改了DS37试了下,发现有点金鱼尾,不知道大神们都是怎么改的,相关的设置呢?

网友A:
先好好的检查下你的尾轴再决定改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好好的检查下你的尾轴再决定改不改

额,为何?话说我已经改了DS37了。原厂尾舵机静止状态中立点狂抖不止,不过飞起来锁尾情况倒是不错,换了DS37立马不抖了,不过有点小金鱼尾,看卖家的介绍说这个舵机行程比原厂大,得调小行程,不过我调完发现改善不明显。另外舵机安装的时候发现比原厂宽,装好后球头偏右,导致尾舵拉杆有点弯曲,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华坑儿02S的原厂尾舵其实是不错的,一般有金鱼尾和抖的情况首先去仔细的检查尾巴,不一定是舵机的问题,,如果是炸鸡扫了伞齿,那十有八九尾轴已经弯了

网友A:
你已改了DS37那你就试试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好像卖家是叫降到90左右吧,,不行你再降低点看看,还是有金鱼尾的话那肯定不是舵机问题了,,,,,,,不过话说DS37用来02S锁尾效果确实不行,用了十字旁上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改了DS37那你就试试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好像卖家是叫降到90左右吧,,不行你再降低点看看,还是有金鱼 ...

我降到45了,还行

网友A:
陀螺仪感度45?那还飞毛线啊,猛推油门尾巴肯定往一边跑了..你用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华坑儿02S的原厂尾舵其实是不错的,一般有金鱼尾和抖的情况首先去仔细的检查尾巴,不一定是舵机 ...

120尾舵本来就是出厂有80%抖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华坑儿02S的原厂尾舵其实是不错的,一般有金鱼尾和抖的情况首先去仔细的检查尾巴,不一定是舵机 ...

我换ds37了。稍微金鱼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已改了DS37那你就试试降低陀螺仪感度试试,好像卖家是叫降到90左右吧,,不行你再降低点看看,还是有金鱼 ...

那个。锁尾90应该调到那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45?那还飞毛线啊,猛推油门尾巴肯定往一边跑了..你用什么控?

用的D7E 刷了G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锁尾90应该调到那个位置呢。

http://www.baidu.com/link?url=vvOpXkYFnc8ILGUv-QcKdsJhQktWsPFiF2U79cDMP6q-BnPC-8U4Wq8G7JUJoGDO好好的看看这个贴,前面说的90只是舵机行程量里面的陀螺仪行程

网友:
两种舵机我都改过,感度降低金鱼尾也很难搞定,反正是失败的改。听人说用原厂的线路板改在舵机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baidu.com/link?url=vvOpXkYFnc8ILGUv-QcKdsJhQktWsPFiF2U79cDMP6q-BnPC-8U4Wq8G7JUJoGDO好好 ...

好的

网友:
Ds37用作斜盤的話會很重,1s動力就別想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