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APM LOG记录功能是一直开着?还是要用时才开?开着会不会降低APM的运行速度?

楼主(2015-04-15):
大家的APM LOG记录功能是一直开着?还是要用的时候才开?开着会不会降低APM的运行速度?
如果一直这么开着把内存用完了,它是再覆盖掉最早的记录重新开始?还是满了就停止记录LOG了?

网友A:
一直开着吧,万一哪天炸鸡还能看看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开着吧,万一哪天炸鸡还能看看日志

我是怕APM运行速度被拖累,最后处理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怕APM运行速度被拖累,最后处理不过来了。

  这,,,你倒 不用 担心。。。

网友B:
wiki  上 震动消除  篇 写的很清楚     因为特别是APM日志需要大量的CPU资源,如果不需要日志,这是一个很浪费的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ki  上 震动消除  篇 写的很清楚     因为特别是APM日志需要大量的CPU资源,如果不需要日志,这是一个很 ...

你的意思是如果不要日志,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功能?宁可把日志开着虽然浪费点CPU资源但也比炸机后找不到原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ki  上 震动消除  篇 写的很清楚     因为特别是APM日志需要大量的CPU资源,如果不需要日志,这是一个很 ...

人家让你不要一直写振动的日志。因为没有必要。
其他的默认部分日志cpu还是跑得动的。
意思就是说不是必要的日志就不要一直开着,并非建议你不要开启日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