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7遥控器和丢机追踪器设置

楼主(2015-04-15):
上次炸鸡后因未及时赶到现场,才飞两次的新装250被人捡走心痛不已,之后买了一个这样的小玩意,“BB响 电显 电压 声光报警 /航模追踪器 通道报警/失控报警器", 可以通过2段开关设置主动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机器位置,可是按照网页的说明安装之后怎么拨开关都不会响,卖家说要设置连接的那个通道为2段开关,对这话似懂非懂,再继续问卖家也有点烦,自己上网找了半天也没头绪,只好来问问论坛上的朋友

网友:
首先你看看天7的两段开关设置的对不对,打开通道监视,拨两段开关看看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天7没用过,应该是K1-K4之中一个作为开关通道,BB响接到这个通道上,通过高低电平控制BB响。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用监视器看看通道响应情况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我已经搞定了。经过仔细研究说明书,发现可能是可编程混控有关,于是尝试设置了一下,果然如此!K1-K4中K3是两段开关,于是我就利用K3来设置,由于BB响的信号线是接到7通道上的,于是像图中这样设置就OK了

楼主:
用滚轮放大可以勉强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