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蘑菇加棒子效果差到家了

楼主(2015-04-15):
装了tx蘑菇头 接收用双棒 2w的图传300米不到就雪花横飞 还是空旷地带 这真的是有点坑爹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 -用蘑菇接收啊,干嘛用直棒。一般双接收,一个蘑菇,一个平板

网友B:
接收用平板

网友C:
显示屏跟我的一样,我一个用蘑菇,一个用平板。但两架飞机差距较大,看来发射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跟我的一样,我一个用蘑菇,一个用平板。但两架飞机差距较大,看来发射是关键

你用的是什么发射器?我这个感觉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蘑菇接收啊,干嘛用直棒。一般双接收,一个蘑菇,一个平板

刚下单 买了一个蘑菇一个平板 不知道怎么辨别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用平板

平板有好坏吗? 怎么分? 我现在是乱买一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发射器?我这个感觉有点弱

一个是ts832,600mW;另一个是4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ts832,600mW;另一个是400mW

可以传多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传多远?

832还行,另一个不行,还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2还行,另一个不行,还在测试

我用的是这种 我很怀疑到底有没有2000mw  有次我笔直向上飞了一百多米高 就已经有雪花了

楼主:
这个发射器有必要换吗? 坑爹的距离

网友D:
发射没有问题 关键在天线搭配 极化方式不一样的天线搭一起用,效果不好才是正常。这种发射我喜欢,功率应该是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板有好坏吗? 怎么分? 我现在是乱买一通

有。但是我用着25一个的,配RC832单天线飞1.5公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是我用着25一个的,配RC832单天线飞1.5公里多。

刚才买了两个 不知道好不好  还没发货 求鉴定。   图传不好真的很要命 都不敢飞远 没安全感  远了之后靠目测连头尾都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没有问题 关键在天线搭配 极化方式不一样的天线搭一起用,效果不好才是正常。这种发射我喜欢,功率应该 ...

我现在发射机用3叶草 这样的话怎么搭配合适?

楼主:
大神们!跪求天线搭配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 我很怀疑到底有没有2000mw  有次我笔直向上飞了一百多米高 就已经有雪花了

那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太差了

在市区飞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那天在5I看了个帖子,现在大部分蘑菇天线都是啃爹的。我用创新科的600mw,原装天线,地面600米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天在5I看了个帖子,现在大部分蘑菇天线都是啃爹的。我用创新科的600mw,原装天线,地面600米毫无压力。

恩 是感觉发射器用原装天线的时候效果好些 这周去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射机用3叶草 这样的话怎么搭配合适?

三叶草天线是圆极化天线,最好配相应的四叶草天线,三叶草天线相对于棒状天线,其主要特点就是盲区小,要远距离还是要棒状天线,楼上有哥们说垂直上升多少米后信号差,这根他天线的摆放方式和站的位置有关,如果他的天线是垂直摆放的,那么他刚好站在盲区里,没有信号是正常的,有的人拿三叶草配平板,我没有配过,不知道效果。我700mw 1.2G图传在市区,三叶草发射放在21楼窗台,四叶草接收没有遮挡 情况下拉距1.2公里左右。如果不是想远距离航拍,就用三叶草配四叶草吧,普通航拍距离是够了的。还有就是天线是有频点的,问问你的商家,你的天线是哪个频点在哪个频道。对应的频点能让天线产生更好的效果。希望我的回答能帮上你。我说的是个人理解,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助改正,谢谢

网友D:
推荐优酷看一下 决胜fpv 他里面讲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优酷看一下 决胜fpv 他里面讲过天线

谢谢指点!这样我要去找一下对应频点的频道,应该效果会好些

网友F:
直接肥鯊的蘑菇加平板吧,, 現在价格亲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肥鯊的蘑菇加平板吧,, 現在价格亲民多了......

蘑菇天线品牌不同效果相差大吗?

网友:
要看商家的良心了,, 曾用过一种磨菇,, 用着跟棒棒沒兩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