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天翼15e的重心

楼主(2015-04-15):
机翼上标注的重心点感觉明显靠后,如果按照标注的话会明显头重求一个正确的重心点

网友:
那机翼上有重心的位置啊

网友A:
重心差不多就是那个标注点,移动电池调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差不多就是那个标注点,移动电池调节啊

电池不好放啊

网友B:
飞机是你的 每台机的设备不一样 重心也就会稍有差异 你觉得头重就把电池稍往后挪动一点 飞行舒服了重心也就找到了  我也有一台连涂装都和你的一样的15E重心就正好是出场的标记那里 朋友慢慢的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你的 每台机的设备不一样 重心也就会稍有差异 你觉得头重就把电池稍往后挪动一点 飞行舒服了重心也就 ...

我的是用1300的电池 朗宇1100kv,好盈40a,尾舵机没按,电池要放到座舱外才能到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

肿么了……

网友:
呵呵,我还有什么好说

网友:
每个人的设备不同,但是重心也是大致在出厂标的位置,装好设备后,只能通过移动电池的前后来调节,现在是你的电池偏小,换飞机毛事

网友D:
打个比喻,太阳东升西落,难道你不喜欢,他就要反过来?飞机重心也一个样,因为电池偏大偏小导致重心不对,不就换电池嘛,难道还想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个比喻,太阳东升西落,难道你不喜欢,他就要反过来?飞机重心也一个样,因为电池偏大偏小导致重心不对, ...

1300的啊

网友:
就用原厂标注的重心嘛,反正SLICK我试过,飞起来没啥问题。

网友:
没啥 讲究,1300 1500 2200 ,我都试了都可以飞,没有什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