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刷V2后,支持X8吗?有试过的没有?

楼主(2015-04-15):
naza lite刷V2后,支持X8吗?有试过的没有?

       刷V2后确实要稳一些,有了个4闪黄灯的预热,大约1~2分钟,有试过装X8的没有?

       另外还今天发现个蛋痛的问题,使用DJ5.8G遥控,D.BUS接收机,连接V2调参软件,其它正常,但是关遥控失控时通道不能回中(失控保护显示已变蓝),求解答?难道DJ5.8G遥控不支持失控保护?

naza lite与DJ5.8G D.bus接收机

网友:
支持X8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装好了调参里做一下电机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失控保护的时候主控不管摇杆位置的。在哪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的时候主控不管摇杆位置的。在哪都一样

但调参软件里失控时(关控)应该可以看到通道回中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调参软件里失控时(关控)应该可以看到通道回中哦

那不一定,那是接收机的功能,DJI的接收机是给自己产品配套的,sbus(dbus)有一个数据位指示失控保护状态的,当飞控知道处于失控保护的时候就会忽略通道数据,所以这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15-08-04):
naza lite刷V2後絕對支持X8,我自己有組裝一台軸距410mm 的X8

网友:
前两天刷了V2后,一只直指南针校准失败。换了几个地方都是。。插电脑后一直提示磁场干扰。。。无奈刷回了LITE。。。

网友:
求教怎么刷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