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炸了,惨

楼主(2015-04-15):
才组装的450飞了三电就出事了,前天下午飞四轴试一下能飞多高,飞到20来米浆螺丝掉了浆掉了四轴倒扣下来损失一个大疆机臂。
看
电机
没事,想不通顺转顺丝螺丝会松
}请问大神马达需要怎样检查?用点缧丝胶行吗?

网友A:
没有正反丝的电机 全用保险镙帽吧,上胶拆就难了

网友B:
拧紧就行了 我之前也有过 还好是6轴 来个侧翻 原因就是没拧紧 飞了两年就那一次

网友C:
今天我的也炸了一次,但是因为脱桨,是因为起飞时不平衡,断了一个桨。
另外一个桨飞出来了,一看也是螺母松了。我原来也想过打点螺丝胶,但是怕以后不好拆。
我有另外一个办法,大家参考一下:用砂纸将电机的轴承打磨一下,粗糙一点,这样能加大摩擦力。

楼主:
每次飞都要检查桨螺丝,机架,马达估定螺丝,各处连线节头,这是十分重的。前天飞头有点木(失眠)飞远了看不来方向直往村里飞,收油,下面是鱼池妈呀把人吓的,赶紧架油上升落到人家三楼了,把才换的四个桨此花了。今天在淘宝买了个大疆gps,这飞远了就不怕了。

网友D:
我是上两个螺帽,从来没有松过,关键是轴要够长

楼主(2015-05-19):
加重了,保险系数高了,每次飞都要点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