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5-04-15):
打个比方,相同条件,天地9遥控距离1公里,但枪控只有260米,
影响距离的接收机,还是控??
天9ll rf模块,高频模块,都有什么用???

楼主:
接收机,4通天线短, 6通天线长天线有个头,9通双天线,应该跟接收机有关???

网友A:
接收机,天线,应用环境,遥控器的功率。都有影响。遥控器得发射功率月大,遥控器的天线增益越高,信号传输距离越远。接收机的灵敏度越好,天线增益越好,接收信号越远。环境干扰源越少,对信号的吸收越少,传递的就越远。。。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