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EOS1420inet3 550w 谁会用啊?

楼主(2015-04-15):
充电效果不错,速度挺快,还带自放电长期储存很方便。只是还带根USB线,看英文说明这个能连接电脑,谁连过呀?英文水平有限,望大神赐教,还有充电口B口如何使用呀?一个控制窗口,两个充电口,不知道能不能两个口一起用。如果谁有中文的说明书那就太好了。

楼主:
真**见了鬼了买了这么冷门一充电器。

网友:
EOS 720, 720i, 730i, 1420系的充电器,E文不好就最好别折腾连电脑的事了。
USB接口没有屏蔽,连接步骤出错是可以烧毁电脑USB口和充电器的。 而且HP的升级包相当混乱,
别到时候充电器没用几天就刷成砖头了。(HP对刷机变砖是一律不保,不管,不理的)

网友A:
1420i 只有一个充电口,哪来两个?
两个是平衡口,大于7S时用的。(不能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20i 只有一个充电口,哪来两个?
两个是平衡口,大于7S时用的。(不能同时用)

多谢赐教,这么贵的家伙也得一次一个的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这么贵的家伙也得一次一个的充了。

这货多少米,是棒子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这么贵的家伙也得一次一个的充了。

?! 可以用并冲板的。。。
最贵的Duo也只有两个充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可以用并冲板的。。。
最贵的Duo也只有两个充电口。。

这东西配并充板不太好配接口稀有,还好能买到。多谢大神,小生这乡有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多少米,是棒子货吗?

米国货吧,收得魔友旧的八五零原价貌似一千二三四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国货吧,收得魔友旧的八五零原价貌似一千二三四五

Hyperion 应该是韩国货。我的730i是韩国造的。

网友:
1420有两个平衡口,支持电池串联充电,例如700级飞机电池可以串联起来然后一起充电,最大支持14s,这个充电器小心不要反接电池,会把充电器烧掉,我就干过一次,最后还是上海高安寄到河南高安帮忙修的。720i比较好,电池反接不会烧充电器。这两个我都用过,充电器别的功能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还有外国品牌充电器如果不是在代理那里买的修都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A:
充电器边上有线性轴承, 小CNC雕刻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边上有线性轴承, 小CNC雕刻机么?

眼真尖哦,小型全金属CNC

网友C:
1420连电脑好像只是用来升级的吧。B口是你同时充两块电池的时候才能用到,不过电池必须串联然后设置两块电池加起来是几S的和容量,平衡头是一个接A一个接B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20i 只有一个充电口,哪来两个?
两个是平衡口,大于7S时用的。(不能同时用)

你说错了。1420I可以最大14S充电只不过电池是串联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20连电脑好像只是用来升级的吧。B口是你同时充两块电池的时候才能用到,不过电池必须串联然后设置两块电 ...

坏了,搞多了个A该买B接头,你是在用这个机器吗?能教我咋的同时充两块6S电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坏了,搞多了个A该买B接头,你是在用这个机器吗?能教我咋的同时充两块6S电池吗?

我有1420I 充6S两块 是要把电池串联起来懂吗? 就是把2块电池一根正极一根负极接在一起 另外的一正一副接充电器正负极  平衡有一个接A一个接B 把充电器6S调成12S 容量安装你电池的容量设置就行 其他的个充一节电池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搞多了个A该买B接头,你是在用这个机器吗?能教我咋的同时充两块6S电池吗?

怎么还多买了A接头   我说的A B 是充电器上的A和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1420I 充6S两块 是要把电池串联起来懂吗? 就是把2块电池一根正极一根负极接在一起 另外的一正一副接 ...

明白了,多谢大神指教,毫安数就是两块电池加起来的数,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神指教,毫安数就是两块电池加起来的数,对吧。

毫安数是两个加起来的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神指教,毫安数就是两块电池加起来的数,对吧。

其实设置毫安数是单块电池的 设置毫安数就是设置的1C充电。这个你想调多少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毫安数是两个加起来的一般。。。

错 串联毫安数不变电压升高 并联是电压不变毫安数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 串联毫安数不变电压升高 并联是电压不变毫安数增加

那个般=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