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F450起飞后嗑药一样俯仰低频振动,调PID无效!!!求请教!

楼主(2015-04-15):
如视频所示,这飞机在地面逐渐推油门以后,低转速阶段很平稳,转速一上去就摇HIGH了,自己减小了PID的P、I,仅仅是推迟了晃动的出现,悬停一阵子后也会逐渐自己开始晃动,最终到达调之前的水平。
至于自动PID,做完之后就差翻车了...
至于IMU震动参数,主要值都在3-5,个别值会到7、8

报一下机机配置:
F450机架
CUAV APM2.6 固件是V3.2.1
朗宇天使2212电机
好盈乐天20A电调
格式11.1V 2200MAh电池
天地飞7遥控器

之前用XXD的电机电调却一点事儿没有,详情移步:
APM太赞!新飞机+新手默认PID脱空悬停,发帖留念!

网友A:
事实上是减小pid中的d才行

网友B:
这机架应该默认,自稳P降到4以下就很好飞了;
看视频真会认为是PID问题,但既然之前可以稳飞,或许还有其他问题:
1. 其中的的一个电调没匹配---重新都校一次看看。
2. 咻咻声感觉电调响应慢了。
3. 去掉震动或查看看震动LOG
必要把自稳P降4后自动调参再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是减小pid中的d才行

唔我试试...现在是0.002,继续减小到0.00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应该默认,自稳P降到4以下就很好飞了;
看视频真会认为是PID问题,但既然之前可以稳飞,或许还有其 ...

0.Roll没问题的,主要问题在于Pitch,俯仰的PID为0.355 0.355 0.002(而且没问题的是另一架,不是同一个飞控,那个好飞的固件是3.1.2,我这个数3.2.1)
1.一号电机有一次冷启动出现过堵转,不知是否有关?关于重新校准电调这个我再试试给您答复
2.至于电调相应慢,我用的是乐天电调啊,英爱不慢的啊...我回头再确定一下参数吧
3.IMU的accX、Y在5左右
另外感谢您的耐心回答,我先按您的建议试试,不行的话再多多请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0.Roll没问题的,主要问题在于Pitch,俯仰的PID为0.355 0.355 0.002(而且没问题的是另一架,不是同一个 ...

0.35?没这么大,大概笔误,0.035则是动力很富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5?没这么大,大概笔误,0.035则是动力很富裕了。

真的是的...图在相机里...默认参数大得离谱..我给改小了~.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我和你这个机架的毛病一样

网友:
我的也有轻微的问题,很轻微,目前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啊!我和你这个机架的毛病一样

您什么版本?3.2.1?这个固件貌似默认数值大了

网友:
这模型 明明是跳舞机

网友:
弄下自动调参嘛  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什么版本?3.2.1?这个固件貌似默认数值大了

准备自动调参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是前后振动。最后全部清零后,重新设置罗盘,加速度计,遥控器。恢复正常。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差的太远,调不回来...

网友:
震动太大了

网友:
调试无效就重新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