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楼主(2015-04-15):
MWC2560飞控程序改完后怎么显示编议错误??求高手解释

网友:
439609963  加这个群  会帮到你的

网友:
帮顶,希望lz早日解决

网友:
代码错了

网友:
看下面的错误代码,应该是GPS相关设置有问题,

网友A:
MWC就是折腾,直接让人没脾气。补充一下,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启用GPS的那行代码,是不是开在PRO MINI下面的,因为PRO MINI和MEGA 2560针脚定义不同。所以编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就是折腾,直接让人没脾气。补充一下,你可以留意一下你启用GPS的那行代码,是不是开在PRO MINI下面的, ...

我的飞控是2560的,所以我选择2560的是没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2560的,所以我选择2560的是没错啊

那看一下其它传感器,看占用的针脚有没有冲突的,这样的情况我之前折腾MWC时碰到过,当时是启用传感器,重复启用了相同功能的传感器,结果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一下其它传感器,看占用的针脚有没有冲突的,这样的情况我之前折腾MWC时碰到过,当时是启用传感器,重复 ...

能不能重新下载个文件回来改呢

网友:
可以,
一般下回来的那个初始版的代码不要去改动,,可以打开后另存为,如果碰上不怎么确定的设置,也可以另存为,如果碰上错误,就能返回之前的步骤

网友A:
还有如果你用的是MEGA2560,那上面的传感器类型也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启用了328P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你用的是MEGA2560,那上面的传感器类型也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些启用了328P的代码

接入飞控的那排线顺序颠倒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入飞控的那排线顺序颠倒了会不会有影响

那个不会引起编译错误的,编译错误,那问题还是出在代码上,你是MEGA2560,带GPS?传感器是什么类型?

网友A:
回头我帮你看看,哪个位置容易出错,或者我改个能编译的,发给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帮你看看,哪个位置容易出错,或者我改个能编译的,发给你试试,

好的谢谢高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只是之前玩过一阵3D打印机,对折腾ARDUINO有一点经验而已,飞机上,完全是新鲜的小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高手

GPS 部分的代码应该是这样启用,我启用的主板类型是"#define MultiWiiMega" 2.3的固件,验证可以通过。我没有Mega版飞控,你可以照着改看能通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部分的代码应该是这样启用,我启用的主板类型是"#define MultiWiiMega" 2.3的固件,验证可以通过。我 ...

回去看看,还有上面的那个地方是错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部分的代码应该是这样启用,我启用的主板类型是"#define MultiWiiMega" 2.3的固件,验证可以通过。我 ...

大神,qq号多少啊,请赐予我神的力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qq号多少啊,请赐予我神的力量吧

12055216,不怎么上Q的,我也菜鸟,互相交流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