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随便啰嗦下

楼主(2015-04-16):
玩这机有段时间,调好了能爽玩,但是有些地方真的能自己改变的就改变,不然都是钱。

到手开箱时,接收机壳就已经破,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已经松得不行了,自己用热缩膜套上。

排气管固定,这个东西坏了要买可是30块一个,自己动动手,又省了好多。

头罩固定,这个搞多了容易松,且是滑丝的松,利用报废的配件改装下,重量跟原来的一样。

接收机电池的电压使用是必须要掌握的,不然后损失不小。那个舵机位简直就是为这电显而留,不用老是拿个电显插啊插的看电压。

看出来了吗?尾管换了。那皮带,35一条,找了好久,没找到适合的,干脆买了个450加长的,结果比原来的太长了,搞个碳纤管自己动手下,以后皮带要掉齿了,又省了好多,8元一条。

这排气管,猜是啥材质的?说铝的,铝的会变成这色吗,不过很漂亮。

网友:
擦,这排气管是后来自己变色的?我以为是LZ专门找人喷漆的,这颜色确实不错

网友:
排气管漂亮,还有尾管用碳管比原来的漂亮,其实全球鹰的东西除了机身以外的配件都不用和他买,直接买450的

网友:
哈哈,尾巴十字盘换冰人了,舵机换deko了,不是全球鸟了

网友A:
我想问下lz,排气管和引擎连接口处的上下俩螺丝,下面的可以正常安进去,上面的那个你是怎么安进去的?引擎另一边会碰到化油器,螺丝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lz,排气管和引擎连接口处的上下俩螺丝,下面的可以正常安进去,上面的那个你是怎么安进去的?引擎 ...

你说这是如图吧?
把1稍微松一下,然后把2向上移一点,能够把那个镙丝退出来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把1扭紧把进油口固定在这个位置,免得以后老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是如图吧?
把1稍微松一下,然后把2向上移一点,能够把那个镙丝退出来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把1扭紧 ...

我耐你!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B:
楼主机机的排气管好像是传说中的土豪金。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机的排气管好像是传说中的土豪金。羡慕。

原来是黑色,烧1桶多油后,开始变色。

网友: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跟变色龙一样会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