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无法连接电脑故障求救?

楼主(2015-04-16):
我的APM2.6,在调试OSD时,突然就无法连接电脑了,数据线接上APM后,电脑可以找到硬件也有相应的端口号。
用地面站连接时一直连接不上,通讯超时的倒计时。 数据线和3DR数传都无法连接,飞控可以正常解锁。电机都会转。
就是无法连接电脑。 怀疑硬件出了问题 ,量了79133稳压模块。输入端电压4.5V,输出端3.3V都正常。
数据线确定是好的。数传地面端和空中端确定是正常的,波特率连接线是115200 数传是76500。
现在不知道硬件哪里出了问题。

连接地面站时,板子上的RX灯会闪几下,TX灯不会闪, USB口上面的红色LED灯不会亮。

黄色灯常亮,红色灯闪,接上GPS后,蓝色灯也会闪。

网友A:
Atmega32U2坏了,换

网友:
重刷2560包正常

楼主:
连不上电脑没办法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32U2坏了,换

谢谢建议,上网找找相应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不上电脑没办法刷固件。

可以刷的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主芯片旁边的一个10个抓的芯片烧了.通电后这个芯片发热的厉害,烫手.确定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