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8遥控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15-04-16):
如图

朋友帮组的四轴,今天开机臂的时候,不小心把天8的接收机的一根天线夹断了

想问下影响大吗?

如果有影响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新手求助

网友:
比起这个,我更关心你NAZA的主控为啥不是装在中间的,感觉一起飞就要炸的节奏啊

网友:
不会装飞控的位置就是中心

网友:
买一根换上就OK了啊

网友:
关键司 2.4G铜管天线 几块钱一个! 换上就ok了!

网友:
您好
需要更换天线的,天线断会对摇控距离有大的影响

网友:
买一根换上就OK了

网友:
换个天线,多看看NAZA主控的说明书,飞控最好安装到中心

网友:
这组的四轴不敢飞